AM2 双核供电等测试参考电压(已解决)

楼主(2008-10-17):
AM2 双核假负载的 CPU 供电 时钟 复位 串行总线电源A 串行总线电源B PLL供电电压 VTT电压 PG 好信号 RST复位 等测试参考电压 网上找不到 谁有修过 麻烦报下参数 V星 4000+的扳子!~
[
]
cpu

网友:
板子修好了 找了个好板测得了CPU测试点电压 原来是BIOS的问题 内容如下 希望对朋友们有帮助!
AM2假负载测试:
CPU主供电 1.56V
时钟输入 0V
复位 1.85V
电源PG 1.85V
VTT电压0.9V左右
PLL电压2.50V 左右
串行总线B和串行总线A 其中一路要有1.2V左右的电压 具体是哪一路 要看设置而定

网友A(2009-01-05):
正好要这个。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