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大家一个问题

楼主(2008-10-17):
三星17纯平显示器,开机一切正常,菜单选项中水平方向无法调整,调节的没有任何反应这个重点应该检查哪里,横向可以调节,谢谢,水平方向从0-100没有任何反应!

网友:
大家帮帮我在我真的很着急的这个问题不知道从哪里查了

网友:
1,数据损坏,刷程序,
2,按钮坏,换按钮,
3,OSD芯片坏,换.
4,CPU挂,可以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1:看下行幅控制管TIP122,
2:找逆程电容代换
3:程序坏

网友:
1:看下行幅控制管TIP122,
2:找逆程电容代换
3:程序坏

同意!!!我来补充一下,,如果枕校管C2026是正常的,,查CPU到C2026之间电路,,中间的A733可能CE击穿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