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410M,上电池就电源短路!!

楼主(2008-10-17):
电源正常开机!!电池正常开机  电源电池一起 一样开机 但是不充电  而且电源待机电流变0   给点思路 活着有什么解决方法  郁闷啊

网友:
可以查查充电芯片和外围电路试一试

网友:
充电芯片和外围电路都没问题  电源口附件电路短路 但是没有电路图 实在搞不清楚哪里坏了
直接把电池保险拆掉 不用电池了  客户机器是进水的 搞好半天才开机了  现在这问题   最后客户也接受了  总比换主板强

网友:
大概是充电电路及EC电路的问题.

网友:
肯定是充电部分有问题,慢慢找一下吧

网友:
隔离保护电路问题。。。

网友:
同意7楼。。。

网友:
应该是MOS管的问题

网友(2008-11-17):
应该是冲电周围的MOS管不良,特别是保护MOS管.

网友:
来学习学习,没经验值,

网友:
换电池是是  我见过电池有电压  还导至 12V短路的扳子   修理半天   没好    换块电池就好了             我都郁闷死了  呵呵

网友:
我昨天接到一台ASUS的机器,是AMD 的机器,接电池有时候能开机有时候不能开机,拔了电池用电源开机的话每次都能开机,我后来帮KF装了一下系统,叫他电源不要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