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BIOS过程中,提示“硬件保护,擦除失败”怎么解决?

楼主(2008-10-17):
联想开天M4700
在刷BIOS过程中,提示“硬件保护,擦除失败”怎么解决?
请教各位大虾

网友:
在线等答案,是在win下,用winflash刷的

网友:
联想那破玩意后面好像都有个bios的写保护开关。

网友:
不清楚,
不过学习学习

网友:
有个写保护开关!不过最好还是在DOS下刷新比较安全

网友:
在没有编程器的情况下万一刷BIOS失败的话,那么你会很痛苦的,个人建议,还是别刷了,等有编程器再刷吧!

网友:
BIOS跳线,还有CMOS里面的设置,看看有没有一个BIOS刷新开启/关闪的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