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775接口的主板非要使劲按压住CPU风扇才能走马

楼主(2008-10-17):
小弟接到一片775接口的主板非要使劲按压住CPU风扇才能走马是不是底座虚焊了啊,怎么处理啊谢谢用洗板水洗一下可以解决么
cpu

网友:
你那775的CPU座应该是BGA的吧.如果是BGA的是座虚焊了.加焊一下就OK.

网友:
晕死BGA用什么设备加焊啊我只有热风枪啊

网友:
叫客户换板啊.就说CPU有问题

网友:
返厂大修
,或者在电炉上烤一下
,烤坏了不关事

网友:
要么是座的针弹性不行了。要么是CPU座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