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17):
一台清华同方的19宽。启动到XP桌面后发现好像是在低颜色位数的情况。排除了主机。确定是显示器的问题。本人不确定是驱动的问题,还是屏的问题。望各师兄指点
桌面

网友:
花屏吧.检查屏线,驱动板.

网友:
桌面像油画一样。。。。。。。。。。。。。。

网友:
二樓說的對,此類故障首先要先區分工餅乾是好是壞.如果屏是壞的,那就不要再查了;如果屏是好的,再接下來查屏線和驅動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