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Q11S353

楼主(2008-10-17):
请教一下 SHARP LQ11S353 用乐华的 那块驱动板 驱动比较好

网友:
乐华的2013  2033都可以,800X600的41扣屏

网友:
谢谢了 .呵呵.我马上去买块试试

网友:
对了 板子有了 没程序 那位高手 发个上来 谢谢了

网友:
你在买的时候人家把程序写好

网友:
东西比较偏啊 卖的人说不一定写对哦

网友:
屏本身没有什么偏的,很好试的一个驱动,如果出现大量彩条,呵呵,这个屏坏的不少啊

网友:
屏是好的.起码我拆下来之前没问题.呵呵.那位高手改过.能发个驱动给我就太感谢了

网友:
板买来了.上电点不亮.检查后发现41扣屏线卖的人给我的是A类.我的屏是B类.晕死.痛苦的改线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