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复位灯常亮.求解

楼主(2008-10-17):
一块intel d845epi/s845gvsr主板不开机,表面上是电容鼓包了.而且电容容量很小不到1000的.我用1500的换(电压一样)有6个.
换好以后还是不开机.
强行触发发现复位灯常亮.
且复位脚的高电频为3.16.复位脚直接进南桥.
我没办法了.
那位高手指教一下啊.

外南桥供电是电源那个脚啊.他那是20针+4针的电源.

网友:
补充一下坏的电容旁边还有3个540UF 4V的电容

网友:
应该还与CPU供电部分有关系,先拆掉几个电容试试

网友:
我也是这样想的我去试试啊谢谢啊

网友A:
换电容最好是不要换容量比原来大的..要是万一没得换的话就换个比原来电压大一点的都没事.....但是比原来容量大的话就不怎么好说了......呵呵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电容最好是不要换容量比原来大的..要是万一没得换的话就换个比原来电压大一点的都没事.....但是比原来容量大的话就不怎么好说了......呵呵 .

滤波电容容量也大也好~~~~(一般CPU供电滤波电容大几百UF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复位灯常亮应该是主板没有复位,你看一下CPU,北桥以及南桥的几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换好以后还是不开机."先修触发电路,两条线:一条是IO 另一条是南桥晶振CMOS跳线针电压。

网友:
谢谢了.
我下电容看了还是不开机,应该和电容没多大问题.
我去试一下基它的方法

网友:
复位脚电压正不正常啊

网友:
不正常你就顺着针脚跑啊~
一般进SB的话就压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