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威稳压电源、我拆拆!

楼主(2008-10-17):
稳压电源、我拆拆!我就拆,哈哈
电源

网友:
这东西能输出多大的电流?
居然没看到散热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30V
5A
自己带风扇,在后面

网友:
怀疑这个输出不到5A,可以接个负载,用表测下电流。
请问是多少钱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市场价240~260左右

网友:
建议楼主还是换一个个固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