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联想P4主板能上电,但cpu不工作的问题

楼主(2008-10-17):
一块联想P4主板能上电,但是点不亮,用手摸cpu很凉。在线时测了一下Q1 各极的电压,D极12V,G极只有0.69V,S极为零。测Q1的D极和12V阴值为零,这是正常的吗?请各位大虾帮忙诊断一下。

网友:
换Q1管子和看看Q1的G级的元件

网友:
测D极和12V阻值为0? 这样能开机吗?

网友:
先查查其它地方供电正常不?如果正常,拆下MOS管测试。首先CPU要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