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星793DF让我搞得一亮一暗了

楼主(2008-10-17):
一台三星793DF 本来这台显示器跟一台主机连接 会开不了机 那台主机跟别的显示器连接是正常的 所以要我修一下  我就补了下焊 结果 显示器咔嗒一下亮了两三秒 再咔嗒下 暗个两三秒 再两三秒亮两三秒 就这样一亮一暗 不知道怎么搞呀???我看了下 没有连锡  显示器原来是不会闪的 求助  论坛上大侠帮个忙呀  跟电源那块有关系吗????

网友:
三星机响继电器是比较麻烦的,主要就是CPU检测不过造成的保护。但能造成CPU保护的电路很多,AFC,行,场,视放,二次电源等等,实际检修中感觉几乎所有的电路都会造成保护。我也是社会维修者,没有任何的厂家资料,好多问题从原理上也说不详细(尤其是CPU内部保护电路并不清楚)。只是知道这些。

网友(2010-08-14):
看看是不是开关接触不良,直接短路开关试试

网友:
怎么可能开关接触不良?晕死。跟电源部分关系不大。应该是二次电源输出部分有短路了,仔细检查你焊过的地方,也许你连焊,也许是你在焊接的时候芯片或元器件上的余电造成的短路。 不是什么问题拿来就补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