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精英K8T800-A不开机问题!

楼主(2008-10-17):
关于精英K8T800-A开机后IRDY灯常亮不跑码。点复位开关后能正常跑码显示!复位排针连着IT8282M第十脚的。是不是它坏了导致此类故障?还是另有其它原因呢?如果是他导致的哪为什么它会导致这样的故障呢?手头上没有IT8282M可以替换排除,所以不知是不是,希望有遇到过此类故障的朋友分享下,诚谢谢

网友:
我觉得是8282M的复位模块有损坏
从图上看。复位模块和PSON有关系

网友:
应该是是复位不能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