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总死上那么一次!

楼主(2008-10-17):
我有一块V星P35 NRO FR2 板子,最近出现一个好奇怪的现象:每天开机后可以正常使用,但是几分钟至十几分钟后必定死机一次,现象为画面不动,键盘鼠标卡死,无任何反应,重新启动以后就不再死机可以持续用一天也没任何问题,此现象十分规律,而且按下reset键之后会有几秒钟的延迟才会重新启动。
最初以为是系统问题重装系统后问题照旧。
后来更换一块全新硬盘问题照旧。
总之这台机器在使用时没有任何异常除了每天死机一次,非常不解,希望高手指教。
重装系统
硬盘

网友:
恩 电源曾经拆过一次 这个现象在我两次清理主板灰尘后出现的 怀疑是主板哪个焊点被我弄松动了。

网友:
先电源,确定后
在找主板上的问题
个人认为,虚焊,跟主板供电上的问题

网友:
更新网卡驱动

网友:
晕!你开机的时候直接在BIOS里面看下CPU温度看看,也许只是个小毛病呢

网友:
网卡驱动我以前用的那个用了大半年都没问题 同样的硬件 同样的系统盘 重新安装了同样的软件 所以我觉得不应该是网卡问题
1.排除CPU温度问题 我用everest观察CPU温度 测试满载温度40多度 正常使用温度不到40度 所以排除温度问题 同样排除显卡和南北桥散热问题
2.排除病毒问题 最初我以为是病毒问题 换了一块全新硬盘重新装系统 问题照旧 系统盘没有问题
3.这个机器刚买回时没有问题 大约使用7到8个月后
我清理两次灰尘以后出现这种现象 电源和主板都拆开过
我怀疑是拆动过程中碰坏了一些电器件。。。
难道是我固定CPU风扇用的螺丝拧的过紧损伤主板了??????
4.每次死机时间在开机以后十几分钟到1小时之内 非常规律 表现为画面卡死 不蓝屏 不黑屏 Num Lock键无效 鼠标卡死 刚开机时可以正常运行任何软件 卡死后重启也可以正常运行各种软件只要不关机就能持续正常使用
5.卡死后点RESET 重启 5至6秒后CPU风扇停转然后风扇立即重新启动
6.昨天拆了机器观察CPU附近的大电容没发现有漏液现象
7.报一下配置:
主板:V星P35 NEO2 FR
CPU: E4500
显卡:翔升 Geforce 8600GT
内存:红色威龙 1G 800 2条 组成双通道
电源:磐石400 2.0 额定功率350W 最大功率430W
在网上搜了一下 发现有相同问题的人还不是一个两个~~ 数量众多啊 可是对这个故障现象都没有明确的解答
最后实在没办法到这个论坛寻求高手帮助 可怜我去年6000大元配的机器 老是这样下去也挺不了多长时间了
[
]

网友:
帮你顶下吧,关于蓝屏和死机的问题,我也很想搞明白,因为这些问题,感觉不好处理,原因太多了吧?

网友:
会不会是,微软通知称未通过正版验证的Windows XP将黑屏,微软公关部表示,微软一直坚持采用技术、教育和法律的手段来打击盗版软件,以促进软件市场的正版化。WGA与OGA即是微软利用技术推动知识产权保护和软件正版化的具体措施。
对于20日盗版微软系统将黑屏

网友:
供电不稳定的可能性大,检查一下各个部件

网友:
不太明白!
一点点排除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8楼朋友 9楼的情况可以排除 因为这个现象已经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了 我用Vista和XP系统都试了还是死机 所以基本可以排除操作系统的问题
我也怀疑是电源或主板供电问题 可惜手头没什么工具和可替换的器件 现在正准备给家里老爸攒台电脑 正好有买件的机会 买到新件了就可以用替换方法解决了

网友:
换电源试试看,我遇过一台常死机和重启电脑,换电源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