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加(不过)内存故障像vcore短路

楼主(2008-10-17):
昨天修到一块儿主板,最初故障为CPU座空焊,用电炉加焊后本故障解决,各项供电全部正常,上CPU后手动加电,跑C1后主板断电,二到三秒钟后主板又自动上电跑C1又断电,如此反复N次。
疑加焊后使座内引脚连锡,去CPU测VCORE对地数值正常,后来直接把内存也插上,该现象排除。谨以此文给碰到类似问题的朋友一个思路,免走弯路。

高手见笑啦

网友:
这个故障不像VORCE短路,它短不会跑C1!!!!

一般ECS的845芯片主板有这种通病,U痤虚焊,不上内存断电。我在维修中也遇到类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