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RST测试结果,看不明白。。。求高手指点

楼主(2008-10-17):
KINGSTON DDR333 256M的内存

故障现象:DEBUG卡显示D3-D6跳变
用一根好的带着可以点亮,内存容量显示正确(2条都是256M的内存,RST显示512)

测试结果如图,高手指点下
图中颜色不正常是我的显卡有点小花,右边除了第一项data bus外,其他全红。

为什么只显示一个数字“1”,而不是01234567或89ACDEF。不解中

网友:
第3 颗颗粒有可能虚焊或者坏了

网友:
哦。谢谢
再请教一下:如何判断那一颗是第三颗 ?

网友:
蓝色的字  代表是坏的吗?

网友:
版主正解@!同意版主的解答

网友(2009-03-07):
哎··我也研究了几天啦,还是有点看不懂,就修好一条蓝屏的,不过还是要感谢群中大侠~谁教教我啊!~··加:262827592一起发展

网友(2009-11-25):
在第三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