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19液晶亮一下就黑了,灯由蓝变黄,什么问题呀

楼主(2008-10-17):
海尔19液晶亮一下就黑了,灯由蓝变黄,什么问题呀
请大家帮忙,我已换了四条灯管

网友:
这不是灯管的问题!
你看一下高压板上的电容!
把电容35V470换一下试试!好像是3个吧!

网友:
这种问题可以先测高压板 让它单独启动 看是否能亮屏

网友:
我看了一下电容是好的了呀,新新的,不插屏的话,灯管能亮一下,过一会又亮一下,然后指示灯就变黄

网友:
没人顶了俺自己顶一下,顺便问一下哪个是驱动板,是接电源的那个还是高度集成电路的那个板?请大师指导一下

网友:
先不用管背光问题.先把指示灯修正常了再说.检查输入信号是否正常.驱动板是否明显有异常.

网友:
接屏线的那块板是驱动板

网友:
灯由蓝变黄.说明驱动板没有识别到VGA信号.事业重点检查驱动板特别是VGA信号输入部分.

网友:
是驱动板的问题,检查驱动板,还有VGA信号是否断了.

网友:
进了系统的话它也可以显示系统的可是1秒钟就黑了

网友:
信号电源同时检查。因为电源不正常自动保护的也有

网友:
高压板有问题,看一下高压板电压正常吗?

网友:
高压板的电压应该怎么测啊,我一菜鸟,是测接灯管的座吗,应该是多少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哈 那不敢测哦  那里电压1K 多伏  呵呵
  最简单的就是换班  把问题搞清楚  看到底是 高压板问题还是 驱动板~~~~~

网友:
高压板问题 工作电压低

网友:
指示灯变为黄色  可能指示的是没有信号输入

网友(2008-11-16):
回复 网友B:

查一下行场信号通路,特别是保护二极管是否对地击穿短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