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指教!!华硕主板怪现像!!未解决!!

楼主(2008-10-17):
主板型号: 华硕P4B266-C
故障现像: 正常模式下有时能够进入桌面,有时不能!就是出现"欢迎使用"字样就死机了,系统己经装过N次了,病毒己经排除,确定是主板问题!!在安全模式下可以正常使用,但有时都会出死机现像!!本人怀疑是I/O芯片有问题,请问大家有没有修过此类故障呢?谢谢!!!
所有配件都换过了,什么硬盘、内存、电源都换过了,全新的,我想就是主板问题了!!请大家帮下我啦!!

网友:
现在这个主板连装系统都不行了,用Ghost装到一半就死机了,用标准版安装也不行!晕!其它都正常!!

网友:
上的什么CPU?散热条件怎么样

网友:
你使用的什么接口的硬盘,换根数据线试试;如还不行,就得刷下BIOS了

网友:
上C2.1啊!478针脚的,散热不是问题吧!

网友:
我现在把Bios里面的CPU参数的L1与L2都禁用了,就可以装系统了,不过超慢!!不会死机!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
高手门帮下我啦!!

网友:
cpu的供电查了没有

看你说的现象好像和cpu供电有关,

网友:
换个1.7GCPU,内存,硬盘试验下,

网友:
CPU不兼容吧,L1与L2有问题

网友:
时钟``北桥有问题```

网友:
cpu缓存坏了,换CPU

网友:
CPU是好的!应该没有问题的,我觉得可能是北桥与CPU之间的线路有问题!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