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DE口报错!!

楼主(2008-10-17):
我有一块华擎P4I45D+的主板两个IDE口同时接硬盘和光驱就会报IDE口错误,主办无法成功自检,要是把光驱的电源拔掉,就可以进系统而且不会报IDE口错误!!
不知是什么原因请大家帮我解决一下
谢谢了!!!!
硬盘

网友:
可能是电源功率不足,你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换80的IDE线 或者跳主从接一根线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可以分清跳线
这个问题我见过

网友:
华擎的板子有个怪毛病!把光驱跳线跳成主就行了!

网友:
主从关系
要么就是供电不足

网友:
南桥鸟了,看看进系统,PCI有没有问题,USB有没有问题。

网友:
跳线 和南桥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