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漏电怎么检查

楼主(2008-10-17):
我的主板可能是漏电了,音响里面有键盘的按键声音,鼠标拖动的声音也有!除了这些还有很大的电流声了!各位哥哥帮忙解决哈了,我都整了好久了,希望就寄托在你们上面了!谢谢了!!!

网友:
加片声卡试一下。。。

网友A:
我有一块独立声卡了,好像和我的主板不兼容了,8738的芯片呀!有的时候可以用,有的时候用着用着就没有声音了!所以只有找集成声卡方面的原因了,看能修好不了!各位哥哥,请给我支招哈!

网友:
把主板清洗一下,也就是灰尘打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块独立声卡了,好像和我的主板不兼容了,8738的芯片呀!有的时候可以用,有的时候用着用着就没有声音了!所以只有找集成声卡方面的原因了,看能修好不了!各位哥哥,请给我支招哈!

你是用户吧?最好去专业店让人家给你装个声卡吧。
电流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