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 液晶 怎样重置MCU 或者BIOS ??
会员54862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8-10-17):
听一些LCD 液晶行业的维修人员说,有些LCD液晶显示器,有厂家 重置的按键,但具体牌子和型号的LCD液晶有不同的按键组合,希望各位发表一下这方面的资料。。

会员5486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如果真的有的话,就可以省了换MCU 或者写软件的麻烦了!不知道是否有这会事?

网友:
楼主你的问题太深奥了  如果有的话就不用麻烦了

网友:
設置的問題和FIRMWARE NG兩種的情形不同!如果只是要把原來的值重置的話,大部份可以將板上的EEPROM清除.如果是FW NG,就只有重新燒錄一途!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户菜单有自动调整,可解决一些因设置而出现的问题。

工厂模式里有些厂家设置有恢复出厂设置。

如果程序丢失还是要重新刷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