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RT9202就掉电

楼主(2008-10-17):
一块磐正EP8NPAI,客人反应说是常自动关机。我在桥附近(此板就一个桥芯片),测了一下RT9202,此IC管理2个D408场管,7脚输出电压为4。3V,经进20K电阻升压为5。15V到一上管的D极。在场管这边怎么测没事,但用表测这7脚时马上掉电,另外几脚怎么测电压都没事。换掉9202后还是如此。有时测一次没事,再测第二次就掉电了。真不明白,测此处电压也会掉电。有明白不吝指教下。

网友:
这是正常的。
7 脚为OCSET 从它的PDF资料里面看。
它和芯片内部的SOFT STAR有关系
可以看成一个开关控制脚。 此脚如果为低电平 RT9202停止工作。为高电平既开启

但是你说的下管D 经电阻连到9202第7脚。。。。我不明白

7脚最高电压为4.5v 最大电流40毫安。

我的理解是要么你跑线不对。要么就是7脚连接的控制用的芝麻管有问题。
还有一种可能(英文不好。猜的)是它的电流限制。。再用表笔打电压的时候使它的电流超出额定值

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总之你的现象是正常的!!!

网友:
谢谢楼上的解答,我再查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