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 ca777 (786cfb)白屏

楼主(2008-10-17):
如题,不知道如何下手,屏幕白色,好像还杂着其他颜色,不事纯白。也不显示osd菜单,开关键没问题。请各位老大指点下
不显示

网友A:
应该是尾板上出问题了

网友:
先是加焊
调节包的亮度,看看是不是有图象
sda与scl,做不小心连在一起时,会出现白屏,
在不行就查释放

网友:
检查下R G B 三色十分输入,用0.25V挡测有电压,视放IC看是否有R G B驱动电压输出

网友:
乱说一通.. 白屏是变压器次级线圈80V没给尾板供电..查大电路板上到尾板的那接口..如果好着.
就跑下80V供电电路..看哪个部件损坏..

网友:
初步定位视放问题了,视放的80V供电,只有5V左右,吸空供电脚,就恢复80了,应改是视放问题了,先换视放看看再说了,从外地买~~结果要下星期出来了

网友:
释放烧了~~~~~~~~~~~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一样几乎白屏,高压包又不能调,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