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上电 急!!!!!

楼主(2008-10-17):
我的主板华硕的主板电源接口要动一下才能上电 求大侠给个答案 该怎么处理 再线等
[
]
华硕

网友:
一般ATX接口很少出问题,只是你动的时候带动了其他的地方,应该是有虚焊了。

网友:
那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呢?

网友:
把反面的焊點全部焊一次,應該可以解決,不然就得把整個連接器換掉!

网友:
这个情况应该是电源插座有虚焊了,LZ检查一下看看。

网友:
换过电源试过吗?现在市面上的翻新电源特别多,引起的怪问题也多

网友:
虚焊,补焊就可以了。

网友:
还需要检查一下电源插头里面是否扩孔。

网友:
电源插头的问题要多些,我遇到的就是插头。

网友:
20pIN 电源接口插次数多就会松 用镊子 一个一个的修复那些接口
[
]

网友:
应该是有虚焊或夹层内有断裂。

网友:
主板华硕的主板电源接口要动一下才能上电,可能是电源座虚焊

网友:
换一个电源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