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PU旁边的330钽电容对地阻值多少正常?

楼主(2008-10-17):
请问CPU旁边的330钽电容对地阻值多少正常?

网友:
CPU有上的話,可能測量到的值會很低,會誤為短路.將CPU移除再測量!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已经把cpu和电池都 卸了。多少属于正常呢?

网友:
阻值很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容我都吹下来了,测阻值很高。恐怕是主板上其他原件问题,对地阻值才60多。

网友:
我刚测了一下,应该是接近于“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