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4电路分析的 几个问题

楼主(2008-10-17):
1关于  资料里 2脚AC检测插入  适配器  是如何  转换低电平的   还是  不懂  请高手指点  在图一的EXTPWR旁边 有个3.3SW经电感  输入 的  是哪共过来的  如果是 59脚 输出的 待机 那 2脚没检测  就有待机电压了啊

2在T40东芝芯片电路图中52脚 为什么 还连了 个  3.3V待机电压啊  如果有这个 电压的 话  那  我感觉 52脚就没有什么用了 啊  只要59脚有待机电压输出那  52脚就有3.3控制信号输出了啊

3LM26跟MAX1989都是CPU温控芯片   吗    T4主板  有两个  温控芯片  吗

4关于 1631的23脚总控制电路分析中说 是由SHUTDOWN2#和TB62501发出的PWRSHTDOWN#和Q59将—THRM转换过来的PWRSHUTDOWN#通过D12逻辑后形成的MAX1631  23脚的  控制    SHUTDOWN2#   是由 U1(LM26)检测到 CPU过热形成的  在待机状态下 可能 过热吗   矛盾啊

网友:
寻求正解

网友:
继续等待

网友:
1989好像是检测CPU,显卡之类的

网友:
我也在学习.希望能和你交流.共同提高

网友:
T4电路分析里有很多矛盾  地方

网友:
你要把相关原文截上来。。。。。

网友:
不好意思  图我上传了很多次都不行  麻烦版主在T4电路分析自行查一下

网友:
没看明白就别说,我看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原文我看过,写的很经典。没有问题,应该是你自己没有理解透彻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你看明白了  那 给我解释一下吧

网友:
正解   等待中

网友:
1.插入适配器extpwr就转换低电平,不需要理由..3.3SW是待机电压.电池适配器都会有的.
2.3.3V是提供电源的.52脚输出的只是高低电平.
3.LM26相当于检测CPU座的电路板温度.MAX1989是检测CPU显卡内部温度
4.与逻辑电路中,只有输入低电平才会影响输出..待机不会过热    就会输出高电平.不影响输出.
有误之处请指教了

网友:
期待T6系列电路分析出来 ...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啊   明白了点   不过  适配器  和  电池  有  3.3SW输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