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我的笔记本充不了电了
会员98093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8-10-17):
本人的NEC VA70H,插着电池,不接电源开不了机,接电源开机后,电池提示灯为红色,一直闪。进控制面板的电源选项中的电表,显示#1电池为0%,充电中,但是充了1个小时电量仍为0%,此时如果拔掉电源线则电脑关机。这是突然发生的,电池测过没问题,我拿电池到别的机子上充满电了拿过来不插电源的情况下开机没有反应,请问是哪里出了问题,该怎样解决?各位高手帮帮解决一下,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电池和笔记本接触的问题

网友:
既然有同型号的笔记本,不妨拿别人的电池在你笔记本上测试一下

网友:
那就是你的笔记本与电池接触之间有问题了

网友:
电池接口接触不良

或者内部的电池接口电路被烧掉了部分原件,打开看下

网友:
主板坏掉了,建议返厂维修

网友(2008-12-30):
充电电路上的二极管坏了,或是相连的2个MOS管不良,查查看如果真的有问题就一起换掉。

网友:
我有一个本和这差不多,但是J的,,,谁 有图啊,我的QQ8691225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