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SVD2-MX SE主板无法启动问题!!未解决

楼主(2008-10-17):
我的电脑闲置了20多天,再开机就发现进入不了WINDOWS,提示信息如下:
Press DEL to run setup
Press F8 for BBS POPUP
Initializing USB Controllers.. Done
448MB+64MB

Auto-Detecting Sec slave ...ATAPT  CD-ROM
Auto-Detecting 3rd Master..IDE Hard  Disk
Sec slave:BENQ DVD DC DW1800ZB35
               Ultra DMA Mode-4
3rd Master:MAXTOR STM3160211AS 3.AAE
                  Ultra DMA Mode-6 S.M.A.R.T. Capable and Status OK
Auto-detecting USB Mass Storage Device..
00 USB mass storage devices found and configured

checking NVRAM..

Unknown BIOS error. Error code=004B
Press F1 to resume

当我按下F8时出现:
Press DEL to run setup
Press F8 for BBS POPUP
Initializing USB Controllers.. Done
448MB+64MB

Boot selection Dopup menu has been selected
Auto-Detecting 3rd Master..IDE Hard  Disk
Sec slave:BENQ DVD DC DW1800ZB35
               Ultra DMA Mode-4
3rd Master:MAXTOR STM3160211AS 3.AAE
                  Ultra DMA Mode-6 S.M.A.R.T. Capable and Status OK
Auto-detecting USB Mass Storage Device..
00 USB mass storage devices found and configured

checking NVRAM..

Unknown BIOS error. Error code=004B
Press F1 to resume

重启后什么也不动就会提示:
因以下文件丢失或损坏windows无法启动:
\WINDOWS\SYSTEM32\CONFIG\SYSTEM

您可以通过原始启动软盘或CD-ROM
来启动windows安装程序,以便修复这个文件
在第一屏时选择`r`,开始修复。

在BIOS里面选择了CD-ROM启动,却无法安装系统。

我的主板的型号是华硕
PSVD2-MX SE

希望哪位知道的帮我指导一下该如何修复,本人先在这里谢过了。

网友:
真不容易,打这么多字很累吧。
试着这么解决,启动机器按f1进入bios然后保存退出,再重做一下系统。

网友:
呵呵,打字是多了
可是我按了f1了,然后还是无法重装系统啊
进到hardware那里就不往下去了

还有我给主板放过电了,也没什么用啊

网友:
还能指条其他的方法吗?

网友:
清洁内存和插槽,换根硬盘数据线,然后重装系统,问题应该能解决

网友:
谢谢
我试一下看

网友:
好像还是不行哦

网友:
你看一下硬盘有没有坏到??????????没有重公个区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