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操作系统光盘引导后出现 0x0000007B蓝屏错误的解决

楼主(2008-10-17):
戴尔操作系统光盘引导后出现 0x0000007B蓝屏错误的解决 戴尔操作系统光盘引导后出现

网友(2009-06-15):
这样做的话会导致整个系统性能变差的。其实有一个更好的方法就是:在网上找一个 HP 或者是 DELL的专用系统的映像文件,下载回来,刻录成光碟,然后再安装,或者是刻录在U盘上,再设置U盘启动安装,就方便多了。不过也有个缺点,就是安装完之后要自己安装驱动,现在很多HP或者是DELL的笔记本都不配XP的驱动,要自己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