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17):
+B电压应该是多少啊!不要笑我!!我周日修自己的显示器!呵呵!
显示器

网友:
一般在50V左右的,看具体的型号!

网友:
从50V到200V的都有

网友:
以50V为基准电压.根据不同的分辨率和刷新率可将电压升为70-160V之间的电压.这只是一个参考值,不同的显示器的电压设计是不一样的.但升压原理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