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主板Q16 5678针脚 U41 21针脚 电压26V 故障求助。

楼主(2008-10-17):
一台T61主机进液,机器有时能正常开机,,有时不能开机,检查主板PCB板和元器件未明显的腐蚀。

检查Q16 5678针脚 U41 21针脚 电压26V (标准为20V)

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是不是你的数字万用表电池不足了?表电池电压不足测量电压时显示值会偏高.

网友:
Q16PIN 5是接VINT20, 该点电压不会超过适配器的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