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老遇清华同方的主板,求个BIOS

楼主(2008-10-17):
清华同方的,精英代工,型号是SF2/648D REV:2.2         15-K10-012200
还有一组是S648CO+S964LA2
此板不跑码,论坛里没搜到这个型号,请版主发一个。谢谢了

网友:
清华同方SF2/648D

ECS SF2-648D(060117).rar

网友(2008-11-23):
我正好要一个,下一个试试

网友:
不知怎么回事,是我的网络有问题,还是我的电脑有问题,我下载下的上面的这个文件老是解压错误,请版主重发一个,好吗?

网友:
查清楚了,是我的网络有问题,我是铁通的,不知为什么,从论坛上下载的文件解压错,这铁通真是烂!!!

网友(2008-12-31):
不知道清华紫光的可以用这个BIOS吗

网友:
应该可以吧,这个主板本来就是精英代工的

网友:
我正好要一个,请问升级后P4E3.0是否支持

网友:
怎么下载不了?

网友:
这个BIOS网上找了几天都没找到

网友:
你太有才了

网友:
据说BIOS出问题的可能性很小

据说BIOS出问题的可能性很小

网友(2009-09-19):
这个试下   应该是长城的

网友(2010-03-11):
多谢版主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