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主板芯片维修的问题

楼主(2008-10-17):
我的笔记本前段时间开机的时候马上就自动关机了,送去维修说是北桥芯片虚焊了,加焊一下要450,我当时嫌贵就没修。回家自己拆开按着北桥开机就可以进系统,但是松开就又自动关机。
刚才打电话咨询好几家维修中心,但是同样的问题,他们都说是用BGA机器加焊,但是费用却有很大的差异,有100的,有350的。还都保证成功率在90%以上。我想问一下大家,这里面有什么猫腻吗?为什么同样的问题,同样的解决方法,价格却有这么大的差异?
BGA焊接我知道有点难,手工是没法焊,但是从450倒100,差距也太大了。

网友:
我只是想知道一下为什么同样的问题,同样的维修方式,却有着那么大差异的价格呢?
大家都不知道吗?

网友:
450的搞不好就是三道贩子,350的是二道,100的是实际干活的,可能是因为机器不同吧,有的用电炉子的,还有用风枪饿,还有专用BGA焊机的,活和价钱肯定不一样了,但最终你是可以用上电脑的,在中海BGA就是50元,现场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