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修出来,现在又没了(已解决)北桥挂了

楼主(2008-10-17):
复位现在又没了,天啊,搞到晕天晕地了,修出来,跑一下C1-00,现在又没有复位,这次我打AD线阻值了,AD线阻值正常,都是500欧左右,问题查出了,问题出在内存总线上,阻值400欧左右(正常),另一个2800欧左右(偏大)。现在搞到差不多晕了,望高手们,照一下光

这个故障大部分是北桥鸟了,呵 ,经过多次试验。把复位修出来,用不到一分钟,就没了,后来又把北桥周围的贴片换了,也是那样子了,没得救了。。。

网友:
问题出在内存总线上,阻值400欧左右(正常),另一个2800欧左右(偏大),是对地值吗

网友:
是对地阻值。。。一个偏大。。

网友:
如果连接北桥的电阻没有问题的话,~~估计北桥挂了~~~

网友:
北桥挂了,北桥挂了会跑“00-C1--00”吗???几张这款主板都是这样子的。

网友:
呵呵,先加焊,看看,说不定有转机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加焊了,没有用,。。。可能北桥鸟了。,,

网友:
多数是桥不稳定;一时好,不到一分钟又老样,我经常也是这样哦,好郁闷的

网友:
北桥鸟了,以后这样的故障都不用修了。哈哈,多一事,长一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