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 待机电压0.06

楼主(2008-10-17):
IBM X31 待机电压0.05A.无3V,5V输出。TP62501的59脚正常3V输出到PH4,PH4的43脚也正常有3.3v的输出。测量1631的7脚,28脚电压只有1.7v。

网友:
MAX1632好不   换了没

网友:
MAX1632换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这个 问题很多见 ,但我水平有限描述不清楚,一般这样的情况会是3V5V后面有短路,(一般南桥不良会导致这样的问题)如果没有就先查3V的MOS管,再就是查PMH4的25 25脚波形是否正常,再就是换TB 和换PMH4   ,这都是在没有进水的情况下,要是进水了 在I/O或H8附近最容易出问题,还有就是无线网卡下面也容易进水,这样的问题不太容易查,运气好的话可以看出来的 祝你好运

网友:
这个故障我认为是MAX1631电路的BST电容不良,要两个一起换,0.1微发的

网友:
可能那里保护了没有电压输出 查一下旁边的小管

网友:
学习中,多多指导,各位大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