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明基FP71中间一条亮线。是不是屏坏了

楼主(2008-10-17):
明基FP71中间一条亮线。是不是屏坏了。
屏坏

网友:
不一定。有可能是排线问题,上次修一台显示。没注意把视屏板与屏连接的一根线弄弯了。开机测试就有有一条竖线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较大.这种情况能用就先用着.

网友:
赞同楼上的

网友:
屏和线都有可能的,先排除一下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