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的滤波电容坏也会让电脑也法启动吗?

楼主(2008-10-17):
ATX电源的滤波电容坏也会让电脑也法启动吗?这个机子我修时。可以开机。就是不能进系统。搞了一圈才知道是电源的故障 :lol :lol

网友:
昨天修了个电压过高烧块的电源~是滤波电容爆浆了!换了两个好了~!没修以前电源风扇正常转!但电脑无法启动!换电容后电脑可以正常启动了!

网友:
电源电解电容经常坏的轻则重起 严重的不能开机

网友:
电源电解电容坏了还可能危及主板上的电容

网友(2008-11-19):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劣质的电源的各接口,比如主板接口,硬盘接口,使用一段时间,严重氧化发黑,特别是  +5 G G+12 这个接口,常导致硬盘无法转动,。
   修电源时,遇到这种问题,还是先看看接口,再拆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