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后黑屏,请看看是啥问题~~

楼主(2008-10-17):
HP XE3,开机后电源灯亮,CPU风扇转,但没有别的反应,黑屏,大概5-10秒后自动关机,请各位给看看是哪的问题~~谢谢!!
cpu
黑屏

网友:
主板 根本都没开起来

网友:
什么意思?风扇是转的啊

网友:
会不会是CPU的问题?

网友:
主板问题吧
插个卡跑跑看多少

网友A:
接个外显看下,要么就像楼上说的插个测试卡看下跑什么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