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有光栅无图像,菜单可调,师傅说一下哪里的问题,谢,,

楼主(2008-10-17):
联想型号:LXB-HF769a 北京东方冠捷生产,刚接手时,别人修过。指示灯亮,有高压,无光栅,无图像,,后调G2,光栅出来了,,菜单可调,,,怀疑是前级视放芯片LM1237BDKC/NA问题,可是一时找不到这芯片,大家说说如果不是这芯片坏还应该查一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有菜单,无图像,
是不是对比度为0
进工厂模式看一下。

网友:
如果只是菜单可调.无菜单显示的话.问题一般出在视放板上.可以先代换前置视放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