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代码跑D4专题讨论投票

楼主(2008-10-17):
1,BIOS
2,内存供电
3,AGP供电管
4,CPU座子
5,桥

我手上这块板是MSI  MS-6580 VER:10A    845G MAX
16580-10A
IO:W83627HF-AW
声卡:ALC202A
BIOS用的49LF002A
红色大板 。
用编程器重刷BIOS搞定。之前是用手摸到BIOS座子下面有点发热

网友:
d0-d4

凡D后带数字0-4,均应先行重刷BIOS,DC,DE为内存不过.

网友:
内存较多吧?~~~找内存下功夫吧?

网友:
现在有编程器了,只要有码的故障,排除一些CI等简单故障后,都先刷一下BIOS再说

网友:
个人感觉是内存供电。。。。

网友:
D0和D1~D7不是一回事:
D0是CPU或座的问题,不跑CPU的问题;
D1~D7一般属于内存的问题.

网友:
像V星的主板跑D4很多都是接触不好造成的问题,插好下打扫下卫生就好了

网友:
个人觉得刷BIOS

网友:
内存没跑完.查供电...

网友(2008-11-16):
同意张老的意见!
请那些选择CPU座子的大侠解释一下为什么?

网友:
在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后,CPU就会发出FF0H指令寻址,此时DEBUG卡上开始跑代码,CPU会先从内存开始检测,然后是显示部分。。。依次类推。都跑到D了,怎么会是CPU座的问题???

网友:
内存。。。。先看供电。。

网友:
内存供电的可能性大一些,一般我是先打阻卡测一下,没问题就刷BIOS,还不行再细查。

网友:
大伙都知道修板有跑码概理,跑码都由电频信号给出的。我还是本着自己的个性先电压后逻辑性换代。

网友:
d1~d7 BIOS问题也占到相当的比例

网友:
刷一下BOIS试试看了

网友:
我修过一块是AGP插槽的问题 跑D4 不插显卡 正常跑过 报没检查到显卡 换槽后OK

网友:
呵呵都说是BIOS的问题多啊

  我上次换IO的时候少 了127和128脚

结果可以跑码但是,就到D4我原来以为是BIOS的

刷了个新的上去

结果还是D4,

后来上才知道是IO的问题

现在我都是刷不好的就搞卫生和换IO

和查供电

网友:
查看BIOS的工作条件,正常后  刷BIOS

网友:
个人觉得内存供电问题

网友:
看这快主板是不是集成 是D 就是内存条 如果不是 就是 AGP插槽

网友(2008-12-18):
一般情况下,是内存有问题

网友:
D4代码我修过两块是重刷BIOS

网友:
我碰到1块华硕865主板是内存问题,动几下内存就好了!

网友A:
昨天有块主板跑do北桥加焊就好了

网友B:
好呀本人感觉是IO有问题,

网友(2009-01-29):
我今天碰到了一例,MS-K9N6SGM-V,跑D4,更换内存槽搞定

网友(2009-03-08):
我觉得是IO及周边的和BIOS的居多

网友:
内存供电问题较多

网友:
D4大部分都是内存供电不正常 和内存松动

网友:
不错,学习了,这就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
说具体些,你怎么尝试过,通常是内存

网友:
好像是BIOS吧

网友:
诊断卡只是一种检测工具,有时是不能太相信吧!~

网友:
我昨天就碰到D4的,不过内存

网友:
桥问题多。D4看到经常加焊桥就可以了

网友:
内存和IO问题多 先查内存部分先

网友(2009-04-17):
前天接到一个华硕A8K的板子,也是跑D4,直接测完内存几组供电后,刷BIOS,亮机!

网友:
本人觉得内存和bios都有可能,因为你查完内存供电后发现正常,那你就换内存.....换了还是不行的话,那你肯定会去刷bios咯.....再者就是北桥咯.....

网友:
当内存 先测供电再 刷BIOS 因为简单 之后再侧是否与桥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