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风枪的温度比陶瓷发热砖难控制,请高手指点一二

楼主(2008-10-17):
我把达龙的风枪的控制电路拆掉,直接给风枪的马达供15V直流电。 然后在风枪口安装了一个K热电偶,用一个浙江姚仪608G的温度控制器带一个固态继电器来给发热芯供220V电。。。。。设定温度是220度,但是无论我怎么调整P,I,D参数,温度都在180-225度之间摆动

请高手指点一下,这个温度无法固定在设定温度是什么原因。是因为温度控制器+固态继电器这种组合不适合热风枪。还是这个温度控制器太垃圾?

PS:我用同一个温度控制器+固态继电器去带一个红外陶瓷发热砖,温度摆动范围基本在10度之内

坛子里的兄弟不是说热风比陶瓷发热砖好控制么,为什么我得到的结果却是相反的?

网友:
不会非要用PC410加可控硅调压器才行吧,那价格太高了,受不了啊

网友:
有可能是温控器不够好,你去淘宝买个2手进口的,100多点就行了,要求就是K型热电偶输入,输出控制固态继电器。热风是很好控制,发热砖温度容易过冲,那是因为热传导不直接。

网友:
楼上的兄弟有实际对比过么,是用什么牌的风枪做的实验,我对比发现热风更容易过冲的,

网友:
热风对流速度快,所以需要温控响应速度跟上,你这个明显是控制对温度变化响应太慢,换好点的温控器吧

网友:
LZ找个工厂里用的专业的温度调节器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