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NQ03LT可以用什么管代替啊????

楼主(2008-10-17):
杂牌845主板显示00,量得MOS管坏,找不到同型号的,用什么可以代替啊
主板

网友:
不用同型号的,找个极性相同的,换上就可以了。

网友:
是N沟道的吗/?。拜托具体型号说下啊

网友:
用万用表量一下就知道了,我换MOS管,都没有同型号的,呵呵,万用表量一下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