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7主板I/O发烫

楼主(2008-10-17):
接修2块华硕A7V8X主板,都是同样故障,外观看见有2个块子烧爆了,分别是AS018和ATTP3,请问各位大虾,ATTP3与ATTP1是否性质是相同的,AS018也找不到同型号的,可以用什么块子代换不啊?

网友:
我顶一下,至于电子资料可以网上一搜,至于技术问题,也可以这里发问

网友:
I/O发烫?I/O应该没温度吧,遇到这问题,我直接换I/O

网友:
时钟和南桥有问题``查查看``

网友:
AS018也找不到用AS016

网友:
不要急着换IO  看下南桥有没烧掉

网友:
USB和3.3V都正常,南桥是好的,就是那2块烧爆的块子没得换啊

网友:
最好换两个同样的型号的芯片,如果换好了的话,主板还是不好用,那你就查一查他们的线路看看是到哪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