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88DF无图像

楼主(2008-10-17):
三星788DF无图像,有白色光栅,随WINDOWS启动有时黑,进桌面是有回扫线的白屏,无菜单显示,请教和尾板有关系吗?

网友:
这种故障现象一般是V板电路引起的.检查V板各工作条件是否具备,如具备.可根据测量数据代换各视放IC.

网友:
进桌面是有行频偏高的斜线,说错了,G1 -26 G2 156 视频输出块的三个输入端是0.6V输出端都是78V

网友:
G2的电压是不是高了。

把G2电压调低一点试看。我测的彩显G2的电压一般是60V左右

网友:
G2的电压调了没用,视频输出块的三个输入端是0.6V输出端都是78V不知是好是坏,明天换个看看

网友:
鼓掌就在V板上了,楼主自己都说出来了

网友:
故障确实在V板上,谢谢长风版主,开始以为STV9118坏了,发了一片结果黑屏,又换回原来的9118,正好接到一个788DF,把尾板代换就好了,估计又是那LM1236DEM/NA损坏,等买了代换便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视放输出块的可能性要大,三个输出电压高啊,应该是30-50左右

网友:
应该是视放块坏,因为没有OSD菜单,OSD菜单是不通过预视放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