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显示器成这个样子了,是怎么回事,请教各位高手,谢谢

楼主(2008-10-17):
是不是主板虚焊的问题........................?
[
]
显示器
主板

网友:
场电路那查查,不行就换个线,线圈也查查。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简单的一下就解决了,麻烦的我怎么找也找不到地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有时刚开起来是好的,但过一段时间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网友:
一、检查印板场块有无虚焊,二、检查场块+-供电是否下常,三、查场块部分所有的电容。

网友:
使劲啪一下看有没有啥反就如果有反应的话应该是虚焊

网友:
拍打显示器看有无图像变化...有那就是虚焊..主要看场电路供电部分...

网友:
老机都会有脱焊的现象,打开来补焊一下就好了!

网友:
AOC中的场块TDA4863AJ等容易出现不稳定现象,表面看有点象接触不良,事实是场块质量问题,换一个就会好

网友:
这种故障和维修彩电的方法一样,属场输出电路的故障。A检查偏转线圈有无短路,B场输出集成块TDA4863有无烧掉,C场输出升压电容失容造成,D场供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