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铭865PE主板插上网卡不开机

楼主(2008-10-17):
致铭865主板插上网卡不开机,拔下网卡能开机能工作,网卡已换过多个不管用,网卡没问题,以前出现过,自己好了,现在不行了,请问好修吗?

网友:
照这推断,可能是SB坏了,或者刷哈BIOS试试

网友:
换个槽试有时也可能是那个槽不好使了

网友:
应该是供电不足吧。。你测量一下吧

网友:
你全部槽试了吗?
看槽有没有短路,没有查一下PCI到南桥之间排阻,如还是没有问题,那就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