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机器3842竟然这么难,高手进来讨论下

楼主(2008-10-17):
今天接了一台机器,查电源没有任何反映,不过有声音板子上,我拆开看了下,发现  穿了一个2J管,换了,又测发现DJ没有电压,有个电阻测了下断了,于是我又换了个几欧的电阻上去,然后开机,还有声音,我发现开关管非常烫。我测试了下电压,发现开关管GJ电压不断的在 跳变,这个应该不对吧,我们普通的表是测不出跳变的,我测了下3842的8脚发现电压就0.8V 没有犹豫的换了一个,原来是3842B我换的3842A,结果 行管烧了。我把行管拆了,把开关管拆了单测3842 结果 7脚电压才8V这个电压 好象3842是不工作的。于是我往上查,发现他是由两个电阻串联分压的,看了下环,是相同阻值的。这个时候我的思路开始模糊了,我心思是不是3842后J的问题啊 请斑竹给我指点指点我挺郁闷的
还有他这机器脏的要命

网友:
没有开关管,3842   7脚电压12V~15V跳变。
换个好的IC先,(新的两块钱都有找)
找个板子,量下3842各脚对地阻值,比较下,

网友:
以3842为振荡IC的电源在显示器电源中应该算比较好修的电源了.检查这种电源的基本方法为.除了检查电源本体部分的元件是否有异常外,另外就是要测量一下负载是否有短路的.如无明显短路.可以先把行负载这条支路先断开再检修电源本体部分.3842电源的主要损坏元件一般集中在3脚和6脚上.这两脚上的所有元件都要仔细检查到位.

网友:
单测3842 结果 7脚电压才8V这个电压 好象3842是不工作。。。。

应重点查3842的供电电路,,取样电路!!!7脚正常能达16V,,!!!
看看给18V稳压管供电的那个限流电阻是不是阻值变大了!

网友:
还要检查电源启动开关是否正常。

18V电源是经过这个开关送到3842的第7脚的。这时整个电源才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