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急:关于DDR1点不亮内存的维修

楼主(2008-10-17):
今天接到客户5条DDR内存  故障都是点不亮   。。
请高手给一个维修思路
         刚开始我以为测排阻就OK了 谁知道 当我测到阻值不正常的地方 拿不同牌子的好内存对比
     又似乎是正常的  真搞得郁闷  后来又在论坛上看到在INTEL板上用好内存带动坏的 然后用RST
测试   。。 我正准备试试呢

     但是我想知道用万用表能不能测出哪个芯片坏??我只知道这样测显存是可以测出好坏的!请高手指点

网友:
怎么还没有人过来指点一下?

网友:
不要用万用表个了成功率很低。还是用好内存带动坏的 然后用RST
测试吧。

网友:
问题是 在RST软件里面检测不到坏的那条内存。。 我是用256M好内存带坏内存 只能认到256M容量  有没有什么办法让坏的内存能认到容量

网友:
晕。。。好像这里都没什么具体解答。会不会是因为问题他们觉得简单,提问人太菜所以觉得答也没法解决问题?

网友(2010-01-11):
找根好的内存把BIOS换掉,再试啊

网友:
这是没有办法的。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有电容坏的,有板子坏的。这种情况我一般是换板子。

网友:
只用万用表是测不出颗粒的好坏 必须要用865GV主板+独立显卡+RST检测才可以

网友:
有的用865GV主板+独立显卡,用个好的内存带也不亮的该怎么办

网友:
最近维修内存发现真的没有意思,首先RST不一定准确,用05卡测试下来没有坏的,用RST测试却有,用坏条带和不用坏条带的情况下RST的测试结果有时候也不一样。有时候修到最后真郁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痛感呢。。。。

网友:
问题很简单,你没有用检测内存的主板,第二就是BIOS有问题,还有就是用万用表除了测到非常明显的故障,一般用万用表是很难检测出来的。最好的方法是多潜水。工欲善必先利其器。把工具准备完善。

网友:
首先说一下颗粒阻值是不一样的,只要接近就行。不同品牌甚至同品牌同一批也有区别。,你可以再测一下啊?
还可以测一下所有的公共脚,它们是颗粒的21.22.23.24.26.27.29.30.31.32.35.36.37.38.39.40.41.44.45.46.49.二极管档300以下就是它的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