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DV3000网卡口的问题

楼主(2008-10-17):
下午接手一台DV3000的机器客户反映机器不动上网正常,但是一动机器就掉线。按照常规应该是网卡口虚焊,加焊网卡口,故障还是一样。郁闷中

网友:
加焊网卡口不行,先换网线试试,如果还不行就只有换网卡接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