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液晶显示问题。

楼主(2008-10-17):
屏幕显示水平方向正常,垂直方向不能居中,顶端距离屏幕边缘约0.5CM,下端超出屏幕边缘0.5CM(看不见)。

如果使用屏幕的手动调整功能能将屏幕调整正常,但是关显示器重新开机后又变成这样了。

本来想截个图给大家看看的,但是更奇怪的问题出现了,用屏幕拷贝键PrtSC之后得来的图片显示又是完全正常啊。

用液晶自带的显示校准功能试了N次都是这个结果。

什么原因啊?

网友:
把显示器的 程序重刷一遍.就好了

网友A:
不行找个维修点看看。
修液晶,没有编程器可不行啊!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行找个维修点看看。
修液晶,没有编程器可不行啊!兄弟。

请教一下兄弟:液晶的编程器是不是所有液晶都通用的?想买一个回来。虽然不职业搞这个,但是折腾折腾挺好玩的。

网友A:
基本都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本都能用。

谢谢你!

使用这东西是不是还有个前提,就是你手上已经有了你所要驱动的屏的芯片程序?只要接好线材,把程序用软件刷进去就OK?

我只刷过手机的芯片,用编程器刷过路由器的芯片,编程器是借来的。

网友:
MCU程序的问题.看看进入维修模式调整.能不能好.如不好.就得写程序了.再不行.就得只能换MCU了.

网友:
个人认为,先换个驱动板试下,确定下是板的问题还是屏的问题!
如果是板的问题,可以看板上24系列的存储有可能有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