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m266a-m2清华同方主板该怎么弄!

楼主(2008-10-17):
一块精英代工的清华同方主板P4M266,无法工作,上假负载后主供电1.8V,测主时钟等均正常,复位正常,诊断卡显示FF,上真CPU后,诊断卡显示04,诊断卡上RUN灯常亮,关机时会听到主板自带的喇叭响一下!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弄了,各位帮帮忙!!!先谢谢了 !!!

网友:
CPU有电压是不是。你查一下CPU通到北桥信号阻止是否一样,如不一样就是CPU座子空焊了,或坏了

网友:
只有查CPU的AD线了。。。。

网友:
检测AD线阻值正常,说明座子没有虚焊,故障依旧,这时该怎么弄?

网友(2008-12-13):
再刷个BIOS试试,精英的板子最难修了

网友:
刷BIOS看一下,再用示波器看一下PCI插槽的AD线有没有波型。